[求助] virtuoso如何设置自动保存?

楼主(2017-08-01):
各位大神:
      virtuoso如何设置自动保存,比如10分钟自动保存一次?谢谢

网友:
好的想法,保持关注

网友(2020-03-20):
有结果了吗?早上做了半天,突然蹦了,白搞

网友(2022-08-29):
顶顶顶!有会的大佬吗,分享下呗。刚才做项目virtuoso突然就自动闪退了,还好没画多少,希望可以有这种自动保存脚本

网友:
异常退出后,./library/cell/layout目录下会有layout.cd-文件,该文件是virtuoso异常退出后系统自动保存的信息,用这个文件替换layout.cdb应该就可以了
还有一个文件,layout.cd%:这个问价是上次版图编辑后save的信息

网友(2024-11-29):
CIW窗口菜单,
options->
file preference->
auto save database after XXX edi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