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功分器应用请教大神!!!!!

楼主(2017-08-01):
现在想将两路类似的信号合成一路在示波器上输出,但两路信号的时间是基本相同的,可以用功分器实现两个信号在一通道显示且有一定的延迟吗?感谢大神!!!!

网友(2017-09-21):
据我所知道的 passive的做不到 比如你有 sin 和 cos 合成之后是一个 sin(pi/4)而不是显示两个信号波形
为什么不用两通道的示波器同时看两个波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