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三种不同的pad的pitch

楼主(2017-08-01):
请问我如何通过写一个rulefile来找出三种pad之间的pitch。
1、确定pad的方向
2、找出三种情况的pitch

楼主:
求助,如何确定PAD的方向呢?
W = PA LENGTH >45
L = PA LENGTH >25 <45
X = ANGLE W == 0 (水平方向是W)
y = ANGLE L == 0 (垂直的y)
但是这样写能确定哪些pad是水平,哪些垂直。但是并不能确定这个PA整体,
求教各位大神帮助,谢谢

网友:
给三种pad加不同的三个标示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