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PGA引脚默认状态设置

楼主(2017-08-01):
各位大神请问,我在启动一个模块时,需要将几个引脚接地,一个引脚高组状态,然后在上电,以出厂设置启动,我在程序上实现置零,高组Z,然后在延时一段再给它上电,可是却不能启动出厂设置状态,求指教。另外我在引脚悬空,接地测验过是可以启动的,但是引脚接上线再通过程序控制就不行了

网友:
软件配置的是上电后的引脚状态,上电时的引脚状态通过配置引脚去实现!不过配置基本都是统一状态!

网友:
没说具体型号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管脚状态设置针对所以管脚 ,可以自己逻辑保证高低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