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Zynq串口使用

楼主(2017-08-02):
有没有哪位大神在用Zynq芯片,求助一下串口的使用方法,目前使用的一个硬件板上用了Zynq芯片,但串口线的引脚连接到PL端了,怎么用串口都不同,在SDK中调试,串口函数和打印函数都运行了,可是就是在串口界面没有显示,急求大神帮忙!

网友:
问题没说清哟~
如果是硬件板子制作做错了,uart连到PL上了,那么应该可以通过vivado设置uart从emio走,PL外部接口应该通过HDL编程链接到emio上,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,个人的看法啊

网友:
先用示波器看看串口有没有信号,确定是计算机软件问题还是zynq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