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ail to rail class AB设计求助

楼主(2017-08-02):
电路架构如上图所示,希望-3dB带宽达到500KHz,增益达到80dB。
设计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
1.频率补偿和GBW出现trade off,如果GBW大了,phase margin甚至是负的值,如果phase margin满足要求的话,GBW又达不到要求。
2.如果首先满足稳定性,增大Cc调整phase margin到60,导致GBW变小,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Cc值。
3.增大电流。增大输入管和cacode那一路的电流,GBW也没有很好的改善。不知道输入管和MC1,3,5,7和MC2,4,6,8的电流比例应该如何调整。
希望大神给出点建设性的意见,多谢。

网友:
为何要追求-3dB带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把这个opamp放到电路中,感觉带宽影响很大。不追求-3dB带宽,我可以说在增益不变的情况下,怎么得到更大的GBW么?增大gm和减小Cc都达不到目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好,我把问题重新编辑了以下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在类单极点系统中,GBW一定是由gm_in/CC决定的,如果不是,可能GBW内出现第二极点,也可能是电路的工作状态不对,先跑个DC分析下静态工作点...

网友:
我也是建议你检查DC工作点,当M1支路size大,电流小的情况下,尤其是MC4,MC8很容易进入线性区。另外建议采用cascode(ahuja)补偿,次极点更容易到高频,这个电路5V电压,普通size很容易做到10M以上GBW。

网友:
好奇什么电路需要这么大的gain和带宽,还闭环使用?

网友:
DC增益80dB,-3dB带宽达到500KHz,你有计算过增益带宽积么?GBW大于1G,这个容易实现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首先非常抱歉没有能力回答您的问题。  楼主,我也在学习class AB类运放,不知道您有没有一些设计的基础资料分享一下?谢谢。

网友:
-3dB肯定是你自己设定的值吧。更多应该关注GBW。不知道你的GBW需要多大,还有你的负载电容驱动能力等都要考虑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抱歉,没有看到是-3db带宽,这个就很难做到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我在做有源滤波器的时候曾经同时关注过-3dB带宽和直流增益,GBW超多1G不是没可能只是功耗代价比较大。最近手头在做r2r的运放,GBW在50MHz,功耗接近1mA。
除非你的运放要做高速信号处理用,否则你并不需要如此之大的GBW。
Sansen的书有一章专门介绍r2r运放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谢谢,感觉Sansen书里面讲的那个有点难度,不是基础性的东西,看起来一头雾水

网友:
可是试试补偿到 2和8 ,6和4之间

网友:
说错了,是2和4,6和8之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