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spcie网表出错

楼主(2017-08-02):
我在用calibre提取网表的时候,提取出来的mos管都是这样的:

    mX175_MM17  N_XI75_NET20_XI75_MM17_d         N_NET_177_XI75_MM17_g            N_DOVDD_XI75_MM17_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_DOVDD_XI75_MM17_b   PCH_33     L=3e-07 W=5.3e-06
  然后我用hspice仿真的时候,显示这里的语法错误,这里错哪里了呢?

网友:
你是只提了这个mos管,然后报错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不是的,是这里在报错,总共后仿的网表有90多万行,在提取的时候,电阻的值前面也都加了X,感觉电阻是不需要加X的,应该就是R  n1   n2 value的格式就好了,然后我自己改了这个错误,就开始在那里报错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如果你的器件(MOS管,电阻,电容...)是用子电路定义的,前面是要加x的,报的具体错误可以贴出来吗,可能错误的不是这行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这一行网表用m开头,就是MOS管的连接信息和模型信息。

至于电阻电容等基本器件,如果在电路中是以子电路的形式展开的,那么在这一层上确实是要以X开头,给仿真器指明还要在子电路网表里面继续展开定义。如果在这一层不是子电路模块,就是基本的电阻或者电容,那么就应该是R 开头或者C开头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把我的lvs以后的.sp文件和PEX以后的网表贴出来,其实在.sp文件里面确实存在电阻之间的调用,但是我不太明白,为啥PEX以后的网表,所有的电阻,都会是调用呢?前面都加了大写的X,跑后仿的时候,刚开始,就报PEX网表里面的电阻语法不对,我自己手动修改,把电阻前边的X去掉,然后就开始报在前面我说的问题了,其实电阻不就是R n1  n2 value的格式吗?并且这个RNPPOLY,本生就是电路图里面的model名,不知道为啥全部都加了X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嗯,是的,刚才我把我lvs以后的.sp文件和PEX以后的网表贴出来了,明明.sp里面存在单独电阻的定义,为啥到了PEX的网表里面,电阻就全变成调用的呢?

网友:
    spice 模拟可能是使用subcircuit所以 x开头
, 但是转成LVS 比较  须换成 R n1 n2 方式 .

mos 也是类似 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嗯,现在在PEX的spice网表里面,电阻全部都是调用,如果用hspice仿真的话,hspice认为这里的语法错误,这是为啥呢?

楼主:
现在搞不太清楚,是跑LVS的时候,提取的.sp的问题呢(LVS肯定是过的)?还是PEX设置的问题,导致提取出来的网表问题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后仿提取的网表里(第三个图)RNPPOLY 980.146是什么?这你改过了吗?980.146是阻值吗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我记得在Calibre规则文件里面是可以设置,提取电阻的时候,是提取W/L,还是电阻值的。如果是LVS, 缺省是比较W/L。你可以设置成比较电阻值,就会直接在网表中出现原始电阻,而不是子电路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对,是电阻值

网友:
这个语法是不对的。你的电阻行定义可以是Rx node1 node2 value或者是Rx node1 node2  model w=x l=x,或者是xr  node1 node2  model w=x l=x(调用子电路)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LVS 的时候如果设置比较电阻值,一般需要设置5%的TOLERANCE,否则LVS也不会通过。

网友:
你提取后仿网表的cailbre规则要改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这个是我的rule file里面设置的电阻阻值,TOLERANCE应该是0.5%,不过这个的LVS确定是过的,我刚跑了一遍,这样的话,我就是把里面的#IFNDEF  RES_WL_Compare这个注释掉,不让它比较电阻的W和L,这样就可以了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像rule file里面,电阻的阻值设置,所有关于RNPPOLY的,都会进行W和L的比较,我全部注释掉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如果想保留电阻值就注释掉w和l,然后NETLIST ELEMENT“X"改成NETLIST ELEMENT“r"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生成的网表对了,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