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输出gds文件后少了几个层次

楼主(2017-08-02):
如题,cadence 输出gds文件后少了TXT,dummy层次,造成导入的gds无法通过LVS,大家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LVS 当然是需要TXT层的label作为连接性检查的种子(seed)才能开始比对的啦,如果GDS不包含TXT信息的话,可以在LVS比对的时候,在规则文件里面添加相应坐标和层的Label文字信息,也可以通过LVS.

网友:
有可能,导出层次对应文件里没定义那两个层次

网友:
同意樓上的說法 或是 對應不到 LVS rule fule 定義的 TXT

网友:
会不会是新打开的gds版图中没有定义

网友:
layout 在stream out 时对应的PIPO.log可查看是否有丢失layer 的warning。如果是stream out 时丢失的,重新load正确的.tf文件。如果是stream in 时丢失,检查stream in 需要调用.tf

网友:
你的问题可能是丢失了LVS需要的dummy层引起的。

楼主:
感谢各位
stream out 和stream in 都没丢失层次,
但是stream in 后layout的dummy TXT层次却不见了
解决的办法是
stream in时添加techfile.tf就可以了
不添加techfile.tf直接stream in 然后attach PDK,layout就少了层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