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版图中使用快捷键秒改 metal layer ex(M2-->M1)

楼主(2017-08-02):
由于习惯了使用快捷快速改层,换了一个环镜,没有相关支持,决定自己写:
已验证,请大牛忽视此贴勿要见笑。
请将以下贴入namexxx.il 中,并load.
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Writer mygooder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
hiSetBindKey("Layout" "Shift<Key>1" "SetReplaceMetal1Layer()")
procedure(SetReplaceMetal1Layer()
let((SelectObj)
   SelectObj = geGetSelSet()
   SelectObj~>lpp = list("M1" "drawing")
)
)

,,,,验证:在编辑状态下画一块M1(A)和一块M2(B),选中M2后再按Shfit+1,看M2(B)是不是会变成M1,,,,
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Skill 主体思想语句即(得到她——>改变她)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
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thanks,,, Writer Gerry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
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thanks,,,Write by nfmao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
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chalayout/程序设计/200609/20060919134713,,,,,,,,,,,,,,,,,,,,,,,,
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以上提供了相关思路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
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thanks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这代码写的不错。从内存管理的角度简评一下,手动选择的Object, 对于函数来说一定是Global Object, 否则函数选择不到,最后改动的也是Global Object,所以这段代码中把SelectObj转换成局部变量是没有必要的,从全局转到局部,再转回全局,累得慌呀。直接对全局变量操作在这里是完全等效的。 我的经验是,所有的GUI Objects,对于函数来说都是全局的,而且是唯一的。操作的时候小心他的唯一性就好了。

网友:
大牛。佩服佩服!

一行代码搞定的事情被你分析得如此精辟,深邃,透彻。 顶顶顶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大牛,你这样会牛到没朋友的

网友B:
试了一下  load成功 可是没反应 怎么回事?

楼主:
只复制代码部分,并确认"M1" "drawing"是否是和工艺TF文件匹配(定义一致),并load试试,操作时要先选中,再按Shift+1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如图 你说的我也注意了 ,代码 检查也无误,就是操作没反应。

楼主:
你所遇到情况我也有点懵,代码部分应该没有问题,而且也完完了load,我从你图片有看到这样的情况,你版图窗口中什么也没有?在编辑状态下,你试着在窗中画一块M1(A)和一块M2(B),你选中M2后再按Shfit+1,看M2(B)是不是会变成M1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可以了谢谢  我理解错误你的代码用途。。

楼主:
回复 jueduilk

关于在LSW 窗口快速使用快捷键转换层次的设置相关:
hiSetBindKey("Layout" "<Key>1"    "leSetEntryLayer(list(\"M1\" \"drawing\"))")
hiSetBindKey("Layout" "<Key>2"    "leSetEntryLayer(list(\"M2\" \"drawing\"))")

以上请贴入.cdsinit 文件即可,验证请按数字键如“1”再按“2”看LSW窗口的Layer是否会自动跳转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完全可行! 大神太牛了,我都没说你就猜到啦

网友:
大神,怎样才可以其它层一起加进去换(例如换metal3 换metal4),这样只能换一层啊,其它再加进去就说是重复定义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最简单的方法方法 就是你把楼主的代码 再copy一份 里面的M1 全部换成你想要的layer 名字 快捷键也区分开。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为啥我感觉选中之后q一下更方便呢...不知道大神这个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,比如在某些场所应用比较好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可以,我之前改错了

网友:
非常好用,感谢楼主

网友(2017-11-27):
回复 楼主:

   赞!!!

网友:
本菜鸟想请教一下,这里面lpp是什么意思?变量或者函数还是其它的东西呢,试了一下脚本,运行不了,提示我函数未定义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关于“lpp是什么意思”,我认为是定义metal layer 的list 中一个参数,这样讲可能不太准确,详细的最好看cadence 官方的文档.关于报错,我建议你COPY 这里相关code语句再试试.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the list of layer name and layer purpose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多谢回复,我load时写错文件名了,现在能用了。不过这个lpp还是不大懂,我大概知道它应该是layer purpose pair,是一个属性参数,不过像geGetSelSet()这样的函数可以在文档中搜到,这个lpp没有搜到,既然搜不到,是如何想到把它拿过来用的呢,真的很好奇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 谢谢啊,还想问一下,这个缩写的参数为什么在文档中搜不到呢,那又如何拿开用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这个应该是涉及到更低一级定义,所以你找不到。我也是找试了很多遍,看了许多别人写的SKILL 语句,再弄出这几句可用的CODE,把自己这个想法实现。

网友:
试过了~可行
谢啦

网友:
问题是,我哪有那么多空闲的快捷键

网友(2018-04-10):
如果要换很多层怎么写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如果要多层一起换的,使用layer mapping  可能是一个较为合理的选项,   要不就多操作几次,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其他的metal我都可以,为什么只有M3的不可以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你可以把那段关于M3的代码贴上来,看看有没有问题,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    这个是由于shift+3,定义了“#”号本身,且优先级较高,可以的解决办法是将"Shift<Key>2"  变更为  "<Key>#" 这样应该可以曲线解决M3的问题。

另现有看到16年 Jfxyl  okfunny 就有相关思路,
hiSetBindKey("Layout" "Ctrl<key>1" "convertLayerToM1()")
procedure(convertLayerToM1()
   leReplace(geGetEditCellView() geGetSelSet() list(list("layer" nil list("M1" "drawing"))))
);proce

已上 leReplace()直接换成geGetSelSet()~>lpp = list("M1" "drawing")

似乎更精简!!!

网友(点评):
同样遇到shift+3有问题,但是此变同之法shift+2换成 <key>#时什么意思?这样shift+2就不能用了?

网友:
我试了一下一直显示不能执行,请楼主指导

网友:
显示有个SetReplaceMetal1没有定义

网友(2018-05-11):
回复 网友A:

   高手,请问有什么资料可以学习吗?我也会写些脚本,想提高

网友:
楼主你好,请问我load脚本之后 CIW报了ERROR的信息提醒我:
Error eval : undefined function-hiSetBindkey
Error load;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- "/export/home/xxx.il" at line one .

会不会我使用的版本没有 SetReplaceMetalLayer这个功能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H:

  你的M1名字错了吧

网友:
确实是个好代码,可以自己衍生很多东西

网友:
回复 网友I:

    你的K是小写的,这是个系统函数,你写错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J:

惭愧惭愧 就是这个问题!非常感谢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K:

可以在文件里分别用此语句定义完所有METAL , 这比用q快多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I:

    我想知道除了在cadence virtuoso 下能用,在laker 和华大九天下能用吗?有谁知道麻烦回复告知

网友(2018-09-16):
回复 楼主:

可以更简练点:hiSetBindKey( "Layout"  "Shift<Key>1"  "geGetSelSet() ~>lpp = list(\"ME1\"  \"drawing\" )" )

网友(2019-08-19):
说的不错,好好试试看,谢谢了

网友L:
加了点新的

网友:
学习了,不错,希望能把层次切换加进去,有心想写却不懂SKILL代码格式,崩溃

网友(2020-12-10):
好用,谢谢各位大牛

网友M(2021-02-07):
引用 网友L:
加了点新的

请问语句中的ltt是代表什么意思?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请问语句中的ltt是代表什么意思?

有删减 没删干净  没用到就不用管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回复 jueduilk

关于在LSW 窗口快速使用快捷键转换层次的设置相关:

请问一下,"leSetEntryLayer(list(\"M1\" \"drawing\"))"  里的 \"   \" 符号是怎么使用的?

网友(2021-07-12):
引用 网友L:
加了点新的

这个能再加一点,把VIA孔也加进去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加了点新的

赞一个

网友(2021-08-11):
引用 网友N:
请问一下,"leSetEntryLayer(list(\"M1\" \"drawing\"))"  里的 \"   \" 符号是怎么使用的? ...

百度 转义符

网友(2021-11-06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jueduilk

关于在LSW 窗口快速使用快捷键转换层次的设置相关:

我这操作好像不对。求指教

网友(2022-01-13):
如果有的TF是M1,有的是metal1,怎么共用一套il去解决。

网友O(2023-04-23):
*Error* eval: undefined function - SetReplaceMetal1Layer这个为啥会报错

网友P:
一个键可以改所有层 按一下往上切一层 层少挺方便 太多就不方便了 键多的可以加个往下层切的
procedure(changelswmetalup()
        let(()
                q=leGetEntryLayer()
                name=car(q)
                case(name
                ("AT"       pteSetActiveLpp("A1 drawing"))
                ("A2"       pteSetActiveLpp("A3 drawing"))
                ("A3"       pteSetActiveLpp("AT drawing"))
                ("A1"       pteSetActiveLpp("A2 drawing"))
                (t          pteSetActiveLpp("A1 drawing"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)
hiSetBindKey("Layout" "<KEY>W" "changelswmetalup()")

网友Q(2023-07-12):
引用 网友P:
一个键可以改所有层 按一下往上切一层 层少挺方便 太多就不方便了 键多的可以加个往下层切的
procedure(cha ...

你好,请问这个怎么用

网友P:
引用 网友Q:
你好,请问这个怎么用

把层的定义改成你的工艺名字 然后load进去 p画线的时候 点下你定义的这个快捷键就可以换层

网友Q:
引用 网友P:
把层的定义改成你的工艺名字 然后load进去 p画线的时候 点下你定义的这个快捷键就可以换层

...

一共是定义四层 然后依次切换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一共是定义四层 然后依次切换吗

你有几个层就定义几个,最后面的t 是为了让任何层都可以跳到这四个 建议加上

网友R:
为什么同理转3 不行

网友S:
引用 网友R:
为什么同理转3 不行

你是不是设置了快捷键Shift +3,如果是,那就有点问题,因为这个快捷键被系统占用了,不对你这个命令生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你是不是设置了快捷键Shift +3,如果是,那就有点问题,因为这个快捷键被系统占用了,不对你这个命令生效 ...

谢谢,直接换ctrl,哈哈哈哈哈哈

网友:
有只显示金属层次的脚本分享吗

网友R:
引用 楼主:
回复 jueduilk

关于在LSW 窗口快速使用快捷键转换层次的设置相关:

有直接1只显示M1的脚本吗

网友T:
引用 网友R:
有直接1只显示M1的脚本吗

直接在BindKey里面直接   list(“<Key>1"  "leSetEntryLayer(\"M1\")    leSetAllLayerVisible(nil)  leSetEnterLayer(\"M1\")  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直接在BindKey里面直接   list(“1"  "leSetEntryLayer(\"M1\")    leSetAllLayerVisible(nil)  leSetEn ...

不行也

网友:
对应的Metal需要换成你所用的工艺的名字。可能是Metal1之类的

网友(2023-12-12):
shift3不管用就把这个函数从BINDKEY里删掉 hiToggleAnchorMagnifier()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请问一下,"leSetEntryLayer(list(\"M1\" \"drawing\"))"  里的 \"   \" 符号是怎么使用的? ...

应该是正则表达式形式吧

网友(2024-06-20):
大神,如果要设置一个快捷键,就能在几层金属间循环切换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加了点新的

NICE

网友(2024-10-26):
引用 网友B:
试了一下  load成功 可是没反应 怎么回事?

哥们,这个在哪里load嘞?cds.init文件嘛?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*Error* eval: undefined function - SetReplaceMetal1Layer这个为啥会报错

代码是要输入在CIW界面啊,你估计是在终端输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