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andgap的psrr仿真问题

楼主(2017-08-02):
这是bandgap的psrr仿真,图片显示是有问题的,在低频处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看起来电源到带隙基准输出在低频段是直通的,这是直流工作点的问题。

1)这放大器工作吗?工作点是平衡的吗?差分增益足够大吗?
2)这几个电流源的输出阻抗是不是很差很差啊?

最好把直流工作点标出来诊断一下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图太奇怪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,已经解决,谢谢

网友(2018-01-09):
回复 楼主:

   版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,我出现的请况刚好和你的相差无几。

网友(2019-05-10):
群主为啥不从左边支路直接引出Vref,而是增加右边支路引出Vref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