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射频走线

楼主(2017-08-02):
大家好,遇到一个问题发现这个芯片的DEMO的走线是这样的如图,我想请教下大家这个走线并不是周围都是走线而是

路程中有一部分是周围没有地线,我想问问各位大神,这样走线的原理是什么?谢谢大家。我也把这个芯片手册传上去,希望赐教,谢谢大家。
UPG2214TB-47726.pdf

楼主:
第一次发,不知道还要信元的!

网友:
中间的线距离隔的比较远,所以不用大面积的铺地

楼主:
是因为背面的地已经进行了阻抗匹配了吗?所以两边的距离其实不重要了?

网友(2017-09-21):
背面应该全是ground,所以已经是msline了 两边距离只要保证大于一定值就可以

网友(2017-10-27):
支持楼上的看法,距离足够大,就是微带线了。

网友:
看作是微带线即可。

网友(2021-03-01):
这个要看spdt多大频率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