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我想再IO ring左下角,切断ring,加一部分core site

楼主(2017-08-02):
hi,    PR时候,成本的需要,压面积比较厉害;
   想把左下角的一部分io ring 去掉,换成coresite.  IO power/gnd 我用metal连起来.
   请教一下,是否还有什么问题?
   比如IO corner不加,drc会不会有错?
   core 直接挨着 sealring,会不会有问题?
   或者其他我想不到的问题
   netlist还没来,但是可能后续时间上压得比较紧.

网友:
由一些工厂corner不加会报DRC错误,比如umc,tsmc。你这个corner不加的画,金属线怎么围成一个环呢?就直接在做下角断开了?

楼主:
pad/core的电可以用厚金属拉过去了.
电源是静态的,无所谓SI的问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