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C_clamp问题

楼主(2017-08-03):
请问,rc_clamp用于泄放电流的N管需要按照ESD rule画吗,vdd-gnd打正电,通过沟道泄放,打负电直接正偏,不知道对不对,本人做版图的对电路不太熟悉,各路大神解答一下

网友:
RC 起到调节 作用的 ,主题还是 那个nmos ~ 一定要满足esdrule的。 nmos  pmos 主要依靠的是三极管特性 而不是管子的沟道开启

网友A:
GC-GGNMOS两种方式同时释放esd电流,同样重要,方式不同而已,RC clamp通过沟道释放,ggmos通过寄生pn结释放,RC模型里的R值选取对esd的耐压值也很重要

网友:
不需要完全按照ESD rule,取决于你的clamp cell size大小.如果NMOS沟道完全可以释放你所设计的想要的电流,那么NMOS就可以按照普通的管子来做。如果沟道释放的电流不够,需要借助其snapback的话,最好遵守ESD rule

网友(2019-03-26):
引用 网友A:
GC-GGNMOS两种方式同时释放esd电流,同样重要,方式不同而已,RC clamp通过沟道释放,ggmos通过寄生pn结释放,RC ...

求教,最近在看GCNMOS,之前看到的相关资料里更关注的是RC常数,即RC不能太大或太小。本以为该先选定RC常数值,再根据面积最小原则选取R和C.
但您这里又提到R对耐压值有影响呢?有什么影响呢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