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onformal 对比失败,貌似是命名问题

楼主(2017-08-04):
各位大神,请问以下的不对等点如何消除:
Compared points are: Non-equivalent
  (G) + 3887   DFF  /core_sub_u0/color_bar_u/pre_isp_u/data_out_reg_135_
  (R) + 1783   DFF  /core_sub_u0/color_bar_u_pre_isp_u/data_out_0__reg/U$1
Due to these Non-equivalent points:
[DATA]
  (G) + 344043 MUX  /core_sub_u0/color_bar_u/pre_isp_u/data_out_reg_135_
  (R) + 202533 MUX  /core_sub_u0/color_bar_u_pre_isp_u/data_out_0__reg/U$1

Compared points are: Non-equivalent
  (G) + 3922   DFF  /core_sub_u0/color_bar_u/pre_isp_u/data_out_reg_100_
     (G) + 3950   DFF  /core_sub_u0/color_bar_u/pre_isp_u/data_out_reg_72_
     (G) + 3838   DFF  /core_sub_u0/color_bar_u/pre_isp_u/data_out_reg_184_
     (G) + 3810   DFF  /core_sub_u0/color_bar_u/pre_isp_u/data_out_reg_212_
  (R) + 1788   DFF  /core_sub_u0/color_bar_u_pre_isp_u/data_out_104__reg/U$1
Due to these Non-equivalent points:
[DATA]
  (G) + 344078 MUX  /core_sub_u0/color_bar_u/pre_isp_u/data_out_reg_100_
  (R) + 202543 MUX  /core_sub_u0/color_bar_u_pre_isp_u/data_out_104__reg/U$1

[INPUT]
  (G) + 202078 BUF  /core_sub_u1/mipi_top_u/mipi_core_u/mipi_pkt_u/mipi_crc_u/data_i[18]
  (R) + 68282  BUF  /core_sub_u1/mipi_top_u/mipi_core_u/mipi_pkt_u/mipi_crc_u/data_i[18]

对于前两个,貌似是命名问题,如何解决?最后一个是啥意思?

楼主:
已解决。
在RC中将set_attribute hdl_reg_naming_style %s_reg 更改为set_attribute hdl_reg_naming_style _reg%s就全部通过。

网友:
楼楼 , 查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吗?  为什么这样改就好了?
我看了我们的都被设成 “%s_reg%s “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你这种设置和我的一样的。第一个%s可以忽略,表示变量本身的名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