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SRR在低压中频下急剧恶化

楼主(2017-08-04):
在仿真LDO的PSRR时,在1.8V下,低频的PSRR是-75dB,然后频率升高,PSRR曲线开始往上翘,在几十K到一两百K时,PSRR变成负十几dB,之后由于片外1u电容的作用,PSRR迅速变好,重新到几十db。我想请教各位大侠:1.为什么在低电源电压下1.8V,PSRR在中频下恶化这么严重。而在3.3V下,恶化没那么严重;2.有什么好的措施。

楼主:
补充说明:闭环增益是70dB,带宽2.5M

网友:
输入电源1.8V 3.3V时 输出是多少V? 你输入VREF的PSRR检查了吗

网友:
如果环路带宽真的是2.5MH的话,就不应该是这样,要不然环路起什么作用?

网友:
dropout问题
power管的VDS小了  自然抑制能力没那么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输出1.2V。。。精准给的是理想电压源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3.3V转1.2的时候就不会,但是1.8V就会。。。感觉很奇怪,但不清楚为什么恶化这么严重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为什么VDS小,抑制能力就弱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1.8V 那你只能去再检查电路的dc 工作状态对不对了

网友:
3.3v的时候 低频psrr也是七十多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