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修改symbol时出现这样奇怪的情况

楼主(2017-08-04):
我在修改symbol时候后来弹出这样的窗口,电路图没了,怎么办?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么?之前出现了两次了

网友:
这是因为你修改的symbol存成了schematic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应该是这样,请问那有什么解决的方法么?问了被人都不知道怎么解决,只好重新来做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除非你用版本管理软件把原来的数据可以找回来,否则当然是重画schematic了。而且注意你创建symbol view的时候不要创建成与schematic同样的view类型就好, 否则这种事情会一再发生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的好的,真的很感谢,多谢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