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做top仿真?

楼主(2017-08-04):
top包括I2C,寄存器,efuse,ESD等等,还有模拟的DCDC converter电路。I2C是用verilog写的。电路用virtuoso画的,是用spectre跑top仿真还是用其他工具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i use spectre and hsim

网友:
analog_top用spectre就可以
混仿 如果数字部分较少,spectre也行
数字较多的,ams或者xa+hspice都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