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大神modelsim仿真问题

楼主(2017-08-04):
每次方正波形窗口都是一块白板如图一,命令窗口图二显示#Illegal period.Grid period must be greater than 0;之前手贱从波形图中改过Grid period,结果出不来波形,想改也改不了了。弄了很长时间没弄好,求助大神

楼主:
求大神赐教啊

网友:
一、能否提供你的仿真脚本命令看看,或者你仿真的操作;二、怎么修改的grid period,在哪一个阶段?是仿真开始还是仿真过程中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就在仿真出波形后 在wave窗口中单击右键之后修改的grid period,之后再进行仿真,wave窗口就变为白板了,说是grid period有错误,我想改回去但只能在wave窗口中进行修改,但是grid period有错误,导致我又进不去wave窗口,很尴尬

网友:
一般来说,右键能使用的菜单,工具上方的菜单里面都会有对应的,你在图形界面上面的那些指令菜单里好好看看,这个我没遇到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