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entaurus总剂量辐照

楼主(2017-08-05):
总剂量辐照大家都是怎么仿真的?按手册,radiation这个模型加了没什么反应;给了trap也没反应。
按很多文献,都是直接加上电荷模拟的。但这个就没意思了。没法体现辐照过程中电参数的动态变化。

网友A:
同问。加了500krad的剂量,结果提取出来的参数只有SS有那么一点点变化(几乎可以忽略),阈值电压和跨导等参数完全和不加剂量一样的。

网友(2019-01-20):
回复 楼主:

亲,你好,我最近用sentaurus在仿gamma辐照,想问一下,辐照时间你是怎么加的?谢谢啦

网友(2020-04-24):
你好,请问这个问题你现在解决了吗?我现在也在做辐照仿真,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同问。加了500krad的剂量,结果提取出来的参数只有SS有那么一点点变化(几乎可以忽略),阈值电压和跨导等 ...

你好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请问现在你解决了吗?

网友(2024-09-03):
需要在solve里面加上Transient求解,然后再用静态求解看结果。但我指定一个剂量率,不同的时间辐照后,转移特性曲线退化情况一样,不知道什么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