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相同尺寸下,当个finger的晶体管与多个finger的晶体管的区别

楼主(2017-08-05):
在我们layout与仿真的过程中,我们常常会有一个疑问,晶体管的multiplierfinger的区别,举个例子,比如w=1  l=1 finger=10  multiplier=1的晶体管与w=1 l=1 finger=1 multiplier=10的晶体管,它们总的尺寸都为w=10l=1,那两者到底有啥区别?接下来在附件里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。

想要了解更多欢迎关注公众号

网友:
好像版图上,M的不能合并,F的合并

网友:
造成的寄生参数不同,和匹配的要求有关。

网友:
这与寄生帽和电阻器有所不同,其他效果,....这属于共享或不共享扩散

网友(2017-09-10):
muti的栅电阻是串联finger栅电阻是并联

网友:
我记得在电路上,w=1,l=1,f=10,m=1,是把w=1分成10个,每份w=0.1,也就是说总w=1,但是w=1,l=1,f=1,m=10,是10个w=1的管子,总w=10。不过版图上好像区分不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