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immediate assertion

楼主(2017-08-06):
大部分时间用的是concurrent assertion. 那么为什么还要用immediate assertion呢?

网友:
比如断言uvm_config_db::get virtual interface是否成功时就只能用immediate assertion

网友:
当然是不同应用断言场景决定的,比如组合逻辑用即时,时序逻辑用并行

网友(2018-06-07):
immediate assertion 主要用于组合逻辑的check;
concurrent assertion主要用于timing的check。
而且最主要的是immediate assertion仿真速度更快。

网友:
比如断言randomize是否成功就用immediate assertion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