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ndence spectre数模混仿高手请进,问题请教

楼主(2017-08-06):
求助大神啊,如图,spectreverilog下的数模混仿,仿真进行到5.812ms(设置仿真全部时间50ms),仿真时间就不再增加了,一直保持图中的状态,此时仿真所用实际时间大约为两天一宿。这种情况出现过好几次了,每次停的时间都不一样,5.812这次已经是仿真时间最久的了......停了时候仿真器一切正常,就是时间不走了,仿真结果也看不了,results broswer中点开simulation文件中存的结果显示没有数据文件。仿真在服务器中进行,存储空间足够,停的时候还剩400G。有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么。非常感谢啦!!!!

如图,保持这个状态不动

如图,保持这个状态不动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这个问题在论坛里面好几年前就讨论过很多了,搜索一下就能看到。应该是数据文件太大,需要设置一下就可以绕过这个限制。当然如果是32位操作系统的话,4GB的数据文件就是limit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大神,可以简单说下怎么设置么,初来混坛子,可能不太会找,没找到相关的东西啊,大神可以给个链接么,或者简单说下怎么设置,万分感谢!另外,我仿真只保存了十几个点,simulation里的文件也只有几百K,为啥会有数据过大的问题呢?
还有大神说的4G的limit 这个是无法改变的了么?

感谢大神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补充一下前面说的,保存十几个点,仿真文件只有几百K 也出这个问题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为什么不用AMS 仿真器,OSS-based netlister with irun, 加Simvision 去debug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没用过AMS......实验室老师给弄得一直是Spectreverilog。请问版主AMS用在之前的仿真环境基础上改什么东西,或者增加什么文件么?直接用AMS仿真可以么?
另外如果大神知道怎么改我现有的spectreverilog设置能避免bug,还请大神赐教啊,因为流片时间比较紧张。
再次感谢了!!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在cadence里面的help 直接搜索 ams,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。

    另外,你们的软件版本感觉有点太老了,还是让人更新一下吧。

    你在ADE, SETUP, SIMULATOR 里面设置仿真器为ams,然后high performance 改spectre 为APS 仿真器,可以大幅提高你的仿真时间。

    cadence help 文档直接搜索一下ams tutorial,里面有教程。

    对于这种仿这么长时间的电路,提高一下仿真手段很有必要。

    我没有用过spectre verilog,所以,没遇到过你这种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万分感谢了!!!明天按版主说的试一下!   实验室做管理的老师不作为啊......无力吐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大神还在么?可以简单说下怎么设置么,十分感谢啊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试一下:

export PSF_WRITE_CHUNK_MODE_ON=true
export PSF_LARGE_FILE_ON=false

不过最好把现象再贴出来看得仔细一些,LOG文件的起始和最后都需要看一下。

网友:
看楼主还在用5141感觉,现在都61  71了功能应该好多了,不要指望老师给你们升级,自己能动手还是自己动手

网友:
一样谢谢 改了

楼主(2017-09-13)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大神先,最近把AD用理想器件代替了,想先看看数字部分功能和系统功能有没有问题,等验证无问题就搞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