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synopsys的installer时,无法出现图形界面

楼主(2017-08-06):
安装synopsys的installer时,无法出现图形界面

Application initialization failed: this isn't a Tk application couldn't connect to display ":0"
Error in startup script: invalid command name "image"
    while executing
"image create photo  -file "$::install_bin/images/snps_logo.gif""
    (procedure "installer GUI Init" line 3)
    invoked from within
"installer GUI Init"
    invoked from within
"if { $useGUI } {
  installerGUIInit
  set actionName "Click"

  wm title . "Synopsys(R) Installer"
  wm resizable . 0 0

  createWelcomeTop
  createBo..."
    (file "/home/yulu/synopsys/installer/installer_v3.1/install_bin/installer.tcl" line 4761)

楼主:
求大神指导

楼主:
安装synopsys有遇到这个问题吗

网友:
直接运行setup.sh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不用图形界面也可以安装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  不用图形界面也可以安装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!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?
我现在到了这一步./lmgrd -c /root/usr/synopsys/license/synopsys.dat 启动license管理器
但是服务器显示  bash: lmgrd: command not found...
该怎么装lmgrd呢?我用了yum不行呢

网友:
   你还需要安装synopsys家的scl工具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装好了软件。license也已经生成了,但dc/dv依然启动不了,怎么解决呢大神? ~RZ}JV[%)N5BLZ9KG6ZF7YJ.png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19:01:24 (snpslmd) 19:01:24 (snpslmd) Licenses are case sensitive for TE_CATS
19:01:24 (snpslmd)
19:01:24 (snpslmd)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
19:01:24 (lmgrd) snpslmd using TCP-port 54192
19:01:24 (snpslmd) Serving features for the following vendor names:
snpslmd  CADABRA  EPIC  ISE-TCADd  TE_CATS  adalmd  anagram  archprod  avantd  chrysalisd  everest  hscd  innologd  la_dmon  leda  metasoftd  nassd  numeritchd  saber_dmn  sandwork  sigmacd  slat  snpsOEM1  snpsOEM2  snpsOEM3  snpsOEM4  snpsOEM5  snpsOEM6  snpsOEM7  snpsOEM8  snpsOEM9  ssilmd  synopsysd  tmald  vcsd
19:01:25 (snpslmd)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9:01:25 (snpslmd)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....
19:01:25 (snpslmd) Valid SSS feature found.
19:01:25 (snpslmd)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.
19:01:25 (snpslmd)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^C
[root@dcclab ~]# dc
bash: dc_shell: command not found...

网友C(2017-09-16):
回复 楼主:

我是安装synopsys installer时,运行./installer -gui和./setup.sh没有错误,但是无法启动图形化安装界面,请问楼主知道啥原因不,装了两天了还没装好。

网友:
lmgrd没有加到 path里
bash用export

网友(2018-01-04):
楼主装好了吗?

网友D(2018-04-07):
回复 网友C:
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

网友(2018-05-24):
回复 楼主:

   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,求解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是的

网友(2018-09-17):
请问怎么解决的呢?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。执行setup.sh不管用。run setup.sh也不行。install.now也不行

网友:
是不是 scl 没装好

网友(2018-12-16):
哪个版本的installer?  新版本的运行时不能用root权限,得用普通用户打开  ./installer -gui可以打开图形界面。

网友(2019-06-03):
求助:运行./setup.sh
提醒错误:/wish:command not found

网友:
在Linux Redhat6 上运行setup,出现如图的图形。是怎么回事?请大神帮助!

网友(2019-11-23):
出的问题千奇百怪,没有教程寸步难行

网友(2020-12-19):
引用 网友C:
回复 楼主:

我是安装synopsys installer时,运行./installer -gui和./setup.sh没有错误,但是无 ...

++++++1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一般直接用setup.sh就好了啊
./setup.sh &
关于lmgrd,你需要先安装scl才行

网友(2021-12-23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lmgrd这个命令是要装SCL管理器才有的

网友(2023-10-24):
引用 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

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么?

网友:
楼主如何解决的呀

网友:
我是改了DISPLAY的值,export DISPLAY=:5.0 这样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