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C-DC变压器的困惑

楼主(2017-08-06):
因为变压器都是变化的电流产生变化的电场,然而flyback先是整流,AC变DC,再经过flyback变压器,那么直流如何产生变化的电磁场呢?求助

网友:
因为控制芯片会控制功率MOS不断地开关,导致变压器上产生变化的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