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个Altera开发板PCIE问题,急!!

楼主(2017-08-07):
最近使用Cyclone V GT FPGA Development Kit开发PCIE,拿到了FAE给的开发板和参考设计PCIe_CVGT_AVMM_DMA_On_Chip_Mem_1602,但是我按照使用说明将PCIE的工程sof烧写后,重启PC后无法识别到开发板,按手册说明应该在设备管理器看到未安装驱动的pcie设备,然后安装驱动,但是我的PC没有发现任何新设备插入,win7 32/64和Ubuntu 64bit都试过。
有几个疑问就是:
1.板卡是X4的金手指,应该能插到X16里吧?因为电脑没有X4插槽
2.板卡有一个在位检测开关,X1和X4分别使能或不使能,那我是都使能还是与sof对应?

开发板的设置开关

开发板的设置开关

楼主:
为什么没人啊。。。
刚刚试了一下,将PC的X1插槽一端剪开,板卡插入使用x1模式没有问题,插入x16插槽,使用x1和x4均不能识别。先用着,后面再想办法。

网友:
板卡是X4的金手指,应该能插到X16里吧?因为电脑没有X4插槽 -->可以的,PCI在底层链路初始化的时候会自动识别的。
根据你的第二个帖子.....是不是说明电脑的x1卡槽和板卡没啥问题 ....会不会电脑的x16卡槽有问题啥的.....

网友:
挺好的,谢谢
学习FPGA,来北京至芯科技

网友:
看文档的秒速,应该都选择off才对

网友:
是不是你板块启动太慢了?可以将主机停在BIOS,等卡起来了,主机再起来。X4的当然能插在X16槽上。应该与你对应的sof程序对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