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merge GDS

楼主(2017-08-07):
最近遇到一个问题,就是在做dummy时,要merge AAGT,AA是指什么?GT是指门?为什么要加AATG?

网友:
不同的工艺、fab  厂家有不同的要求,可以查查所做工艺的introduction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查了下,是加poly和gate的GDS,不是所有的工艺都需要加poly嘛?加poly的我知道,但是加gate的就不知道为什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