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:ISE EDK上的clock generator报错,不知道怎么解决

楼主(2017-08-07):
virtex 6的FPGA
报错内容是:INSTANCE: clock_generator_0, PORT: RST - Parameter C_EXT_RESET_HIGH is set to 0 while input reset port is connected to an ACTIVE_HIGH reset

clock generator的复位口是直接外接的

卡了很久不知道怎么解决

求大神指点,谢谢!

网友:
查查外部复位电压值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个外部复位信号我是作为顶层输入input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还真是,初始电平选成了高电平!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