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中ESD,SAB层次覆盖住I/O的驱动级MOS是否降低其驱动强度?

楼主(2017-08-07):
       在设计Standard I/O时,为增强ESD特性而添加SAB(Salicide block)及ESD(ESD implant)层,在具体Layout设计中,若将SAB层覆盖住NMOS驱动管栅级(如Layout2),是否会大幅降低其驱动强度?

PS: Schematic为简易driver IO示意图,图中PMOS/NMOS为大尺寸驱动管。
      图1中layout是比较常见的画法仅覆盖MOS管drain端,增加drain端电阻,改善ESD特性;
      图2layout,与图1相比,SAB层除覆盖drain端外,同时覆盖gate, source端,且两图均满足DRC,LVS.

    (本人设计的驱动I/O前后仿真正常,  layout如图2;  现测试结果显示输出波形上升时间与仿真一致,而下降时间很长,与仿真值相差近10倍,测试频率为10MHz,现怀疑是以上所述问题,还请大家指点)

网友:
小白发表一下观点: 图二NMOS gate上覆盖SAB,相当于在栅极加了一个电阻,NMOS管响应时间增加,仿真相差10倍 ,看来去硅化这个电阻影响不小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感谢回答,从PDK 中电阻模型来看,silicide/un_silicide ploy电阻,其方阻相差20倍左右。

前仿真无法cover住图2中   由于SAB  drain端引入的电阻,gate端引入电阻。
后仿真与前仿真几乎一致,无明显差异, 且图1与图2 的后仿真结果一致,说明提取寄生参数无法corver 整个版图信息。

网友:
如果SAB只覆盖drain端以及gate的一小部分,会对驱动有影响吗?

网友:
如果SAB只覆盖drain以及gate的一小部分,这样会对驱动有影响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请问能否简要讲述其中机理:
如果仅仅考虑source端的SAB电阻,其电阻值只有10欧姆左右,不至于对驱动强度有10倍于仿真的区别。
是否是gate端被全部覆盖SAB层而导致的呢?那么其中的机理是什么?
谢谢!

网友C(2017-12-28):
做项目出现过这种,SAB/RPO加在poly上会增大NMOS的VTH,从而导致NMOS管驱动能力下降的结果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感谢答复,项目中也是因为NMOS的驱动太弱(约1/10),检查版图中才发现在Gate上增加SAB层。
   如答主所言,很可能是NMOS管特性发生改变,但不知到如何从原理上进行分析,如何影响VTH,至今仍未想明白,若能指点,不胜感激。

网友(2018-02-07):
顶下楼主先,有没有高手知道答案的

网友:
我想是因为,MOS管整体做了SAB,那么相当于S,D,G都串入了一个电阻。

网友(2019-11-29):
N管漏级注入SAB,那么就相当于注入SAB的区域称变成了rnplus_sab,根据方阻可以计算出这一区域的阻值。栅注入SAB和P管源漏注入SAB同理。

网友(2022-03-05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SALICIDE这一层一般用在高值电阻与ESD器件上,即多晶硅块区域没有覆盖在上面,添加了SAB层的器件的区域电阻值就会抬高,可以看成是一个薄的高值注入层,为增大单位面积POLY电阻阻值和ESD的耐压等特性作出了贡献,但是如果加在了驱动管子的上面会对管子的VTH有影响,因为加大了BODY电阻,仿真响应时间也会延长。

网友(2024-10-24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很好的帖子,不知楼主现在想明白没?

网友(2025-05-15):
添加SAB or RPO后post-sim无法仿真出管子本征参数的shift,是导致该问题的根因,敏感管子加SAB or RPO得谨慎。

网友(2025-11-03):
引用 网友C:
做项目出现过这种,SAB/RPO加在poly上会增大NMOS的VTH,从而导致NMOS管驱动能力下降的结果。 ...

小白发表下看法,是不是因为sab 本身就是电阻,当mos导通后。可以粗略当成一个电阻,这个电阻因为sab的原因会变大一点,所以会降低它的驱动能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