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ar ADC 分三段的架构怎么实现?

楼主(2017-08-07):
12bit ,CRC按5,3,4分。
由于R的mismatch太大无法满足INL/DNL的需求,三段可以勉强满足。
按照C+(RC)的架构试着推导表达式,感觉推不出来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11bit分两段的我做过,高6bit用电容阵列实现,低5bit用电阻阵列实现。R的missmatch要求只要达到5bit就够了,C的要11bit。
你的12bit如果R的面积允许,可以低6bit用R阵列实现,高6bit用电容阵列实现。工艺允许你可以把电容阵列叠在电阻上节省版图面积。
关于R-C混合型SAR-ADC的missmatch要求分析,请参考Allen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一书的519页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12bit分3段的好像没怎么见过。除非你工艺特别烂,不然missmatch实现12bit还是没什么压力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还真是工艺超级烂啊,R的mismatch只能做到8bit,无奈之举
倒是有一篇参考的paper,电路框架如下图,拿掉校正,推了几次,也没推出来论文中的表达式,也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推错了
论文在下个回帖中已给出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带数字校正功能的12位逐次逼近模数转换器电路设计.rar (8.85 MB , 下载次数: 255 ) 回复

网友:
参考日本的一篇TbioCAS,2012年还是2011。忘记了。

12-bit,三段split, 校准寄生电容。感觉结果一般。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    R的missmatch做的8bit是正常水平啊,工艺没有特别烂。
你分段实现12bit,低5bit或低6bit用电阻阵列实现,missmatch要求只要5bit/6bit的精度就够了。
你再看看allen的书,好好理解一下。分2段实现12bit SARADC还是比较简单的。

网友:
用面积可以换matching, 增加面积可以改善电阻的matching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弱问一下,你们说的R的mismatch有8bit,意思是R的相对精度能达到1/256=0.4%?是这个意思吗?一般这个指数在工艺文件中会以sigma参数标出吧?其实就是说这个sigma=0.4%/3=0.13%,请问我的算法有没有问题  谢谢啦!

网友(2017-12-04):
sar ADC 分三段的架构怎么实现

网友(2024-04-16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如果将12bit分两段,两段都是电容,smic180能实现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