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lock经过IBUFG之后,仿真出来没有值,是红线

楼主(2017-08-07):
外部clock先进入IBUFG,然后通过PLL出来,再经过BUFG出来,作为其他模块的时钟。
但是仿真的结果:IBUFG出来是一条红线,没有信号,去掉IBUFG以后又好了,pll能够输出,然后经过BUFG之后又没有值了,去掉BUFG行了。
感觉IBUFG、BUFG加了反而仿真不正确了。

网友:
如果没有记错的话,PLL内部本来就有BUFG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前提是你的PLL输入设置为nobuf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去掉了IBUFG和BUFG,pll输入设置为global buffer,仿真和综合可以,
但是map的时候出现错误:This design contains a global buffer instance, <u06/clkout1_buf>, driving the net, <clk_net3>, that is driving the following (first 30) non-clock load pins.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真不知道你怎么连的,pll直接接输入全局时钟脚是没有问题的,自己加个ibufg,但是pll得设置nobuf啊!如果源语不熟,就直接接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是这么连的,好像是因为pll的输出只能作为时钟,clkout不能赋值给信号clk,输出到模块2。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它输出到module2吗?
clk是作为data的同步时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