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在版图出pin的时候如何使用替换功能

楼主(2017-08-08):
shift+s后的界面

shift+s后的界面

如图片描述 希望能够将模块中的出pin  A<1>,A<2>......A<10>,替换为A[1],A[2]....A[10],使用shift+s功能时候有replace这个功能,但不知道该如何使用,请知道的大神解答一下。
另外有试 *<*>  =>  *
  • 这个方法,但不清楚是什么步骤出错,无法替换成功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尝试的方法是如图:

网友:
    stream 時 OPTION 有一個選項 (51版本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   目前是用的是61版本,希望在版图编辑的阶段就可以替换,主要是想要批量替换,不希望使用导出再导入的形式来做这个动作。因为61版本在导出再导入的时候管子结构会散掉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你  使用你的方法完美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