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教你如何在不加负载的情况下仿PSS+PAC

楼主(2017-08-08):
混频器做线性度仿真的时候,一般会加上一个中频port作为负载,仿真完后选择port即可画出IP3曲线,但是有的时候不需要负载,这种情况下怎么样选择输出呢?

网友:
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。射频不要负载能准确吗? 通常扫描三阶交调输出与基波输出的曲线,外推找交点即为IP3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