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ib里有的cell 带有dont_touch dont_use???

楼主(2017-08-08):
lib里有的cell 带有dont_touch dont_use???

那这个cell在综合的时候就不能用吗?

网友:
库里带有这样的吗,不是一般在脚本里才会 dont_touch, dont_use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lib里也有看到

网友:
带dont_use属性的单元,DC综合时不会用
有些库里的特殊单元,比如TIEHIGH / TIELOW可能有这种属性
可以用
remove_attribute [get_lib_cells XXXX] dont_touch
remove_attribute [get_lib_cells XXXX] dont_use
去掉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