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ath is unconstrainted

楼主(2017-08-08):
报告如下:
Startpoint : my207/u2_tx/di_buffer_reg_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falling edge-triggered flip-flop clocked by I_FCLK)
Endpoint :  my207/u2_tx/di_buf_dly_reg_0
                 (rising edge-triggered flip-flop clocked by TXCLK_DIV11520_OUT)
Path Group: (none)
Path Type: max

Poi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cr             Path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clock_network_delay (ideal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00            2.00
my207/u2_tx/di_buffer_reg_0/CKN  (NDRNHSV2)              0.00            2.00 f
my207/u2_tx/di_buffer_reg_0/Q      (NDRNHSV2)              0.38            2.38 r
my207/u2_tx/di_buf_dly_reg_0/D    (NDRNHSV2)              0.00            2.38 r
data arrival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38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(Path is unconstrained)

两个问题:
1.start point是fall edge,end point是rising edge,这样的话dc能正常检查吗
2.这属于跨时钟域的路径,可以问前端这条路径是否真实存在,然后设false_path,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显示Path is unconstrained,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吗

求指教

网友:
这种path是可以存在的,半周期check,至于具体能不能设false path需要和前端的人确认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诶,我想问问,这种path is unconstrained的发生,有可能 是因为什么原因吗,前面的时钟也定义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capture clk 和 launch clk不在一个group,是异步时钟,PT不会检查的,所以是unconstrained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thank for the answer, learning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谢谢!

网友(2022-08-26):
这是tool  default 的行为  默认异步不chec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