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这个是指最大能抗住315uA电流么?

楼主(2017-08-08):
这个是指每um最大能抗住315uA电流么?

网友:
后面有测试条件,Vs=Vb=0,Vg=Vd=-3.3V的Id电流,你电路不会用在这区域的把

网友:
这个表格是器件的基本特性,Idsat 完全导通,用来衡量器件快慢的

网友:
这个是在这种仿真条件下,每um的w,电流是315uA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都对

楼主:
这个是在这种仿真条件下,每um的w,电流是315uA。
引用 网友A:

    那正常工作时,能流过多大电流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这是VGS=VDS=-3.3V的值,基本上也就是最大值了。但这个表并不包含stress的信息。

楼主:
回复  typhoon222

   这是VGS=VDS=-3.3V的值,基本上也就是最大值了。但这个表并不包含stress的信息。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 。。。stress的信息是?问了工艺厂,说DC情况下,1um是能抗住280uA;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比如做LDO的时候,会用这个参数大致评估一下两个不同工艺厂商功率管的面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