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请教一个在LDO中用到的动态补偿网络工作原理!

楼主(2017-08-09):
下面是一个LDO中用到的OP、电容放大器、补偿网络三个部分,因为补偿部分的原理和定量分析不太明白,所以想在这里向大侠们请教,还望大家不吝赐教!

有没有那几篇paper是专门讲这一块的呢?

网友:
Capacitor-multiplier frequency compensation 有很多文章讲这个的 你可以看看
Rincon-Mora:Active capacitor multiplier in Millercompensated circuits
Z. Yan, L. G. Shen and Y. F. Zhao:Capacitor-multiplier frequency
compensation for low-power multistage amplifiers
Zushu Yan:A Low-Voltage CMOS Low-Dropout Regulator With
Novel Capacitor-Multiplier Frequency Compensation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,您说的paper我找一下看看,cap multiplier跟有一篇专利上将的一样,但是上面定量分析的很少,主要是phase compensation部分,一点思路没有,不知道应该从哪分析呢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不要沉,还望大侠们赐教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推导了一下,电容倍增电路是把OTA的接在正输入点的电容增大了(1+gmR)倍,其中,gm是OTA的跨导,R是接在OTA正负输入级之间的电阻。
然后是右边的补偿电路,推导过程比较枯燥,思路不复杂。这个电路看上去也有大信号瞬态的考虑在里面,不是很清楚。我只关注了小信号的相位补偿。
1,Vbias和Vin的电压绝对值没有太大关系,只要都在合理范围即可。因为最终的输出只和Vref相关。
2,将补偿电路单独拿出,然后做出一系列的假设,便于进行小信号等效:输出Vout的NMOS管的栅电压固定不变,接AC地,同样Vin和Vbias都接AC地;Vin始终大于Vout,所以其中的OP输出始终为0,可以看到补偿结构enable了;最后假设Vout上有一个扰动,我们需要观察Vfb上的电压扰动,从而得到该补偿电路的传递函数。
3,推导过程不细说,建议自己推导,仅把结果给出。该补偿结构产生了1个极点和1个零点。
极点: p=1/(Rp*Cp); 零点:z=1/(Rz*Cz)
Rp=Rf1||Rf2+1/gm2;其中Rf1和Rf2是反馈电阻,gm2是OP输出端接着的NMOS管的跨导(里面做了简化,假设gm2足够大);
Cp=C;其中C是一头接在Vfb点上的mos电容,比较容易辨认。
Rz=(R+Rf1)/(1+gm2*R);其中Rf1是两个反馈电阻中的上面那一个,R是紧接在gm2管子下面的那个电阻。
Cz=C;不再重复。

以上~

网友(2018-04-04):
回复 网友B:

   能否发一下专利的名字呢?

网友:
电容倍增电路是把OTA的接在正输入点的电容增大了(1+gmR)倍啊

楼主(2018-09-18):
回复 网友C:

你好,之前这个项目因为tape out了,所以没有再去细究,现在tapeout回来,在某种特定条件下,VOUT会有震荡,所以想再分析下,能否赐教一下当时分析电容倍增和前馈补偿这块的思路,多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