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问题

楼主(2017-08-09):
请教大神,这个LVS后的结果,错误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这些是physical only的cell,写for lvs的netlist时不必将其写出,因为其不包含device;
这些filler cell在foundry 给的std cell cdl中应该也没有define,如果不想重新输出netlist,将这些cell 自己写个cdl文件,define下就可以了,例如:
.subckt FILL1 VDD VSS
.ends

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,如果filler还有VNW ,NPW  pin,具体应该怎么写这个cdl?我正好遇到这个问题,直接像您说的,加上就行吗?还是写+ VNW=VDD

网友:
在spice file里把所有的filler cell 删掉就行了。不需要定义SUBCKT,因为这些filler cell没有device. runset里提取不到任何device,在netlist里面定义的话没有任何意义。 最好的方法就是出netlist的时候,不要写出来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吧,我遇到过的在28nm以上的工艺库中,好多vendor的std cell lib中并没有VNW/VPW,故在将lvs netlist做v2lvs转换前,要将VNW/VPW 及其连接关系通过脚本处理加到netlist中去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很高兴收到您的回复,一套库中哪些cell有devise,哪些没有,是fab会给一个doc吗?我是都做到lvs了才发现这个问题,怎么可以在项目开始就知道库中哪些cell有devise,哪些没有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您好,其实我不太懂为什么要搞出来这个  VNW/VPW,是什么意思?和28以上的std cell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可以把这些physical only的cell 在netlist 里删掉,它们本身就是空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为什么要搞出来这个  VNW/VPW,是什么意思?----打开一个std cell的cdl看下,其n管/p管的连接都是有栅源漏衬4个,VNW接N well,VPW接P型衬底;

和28以上的std cell有什么区别?
----28nm以下工艺我遇到的std cell VNW/VPW pin会做到fram中,我们可以在PR工具中将其连接正确,输出的netlist不用做额外处理;但是28nm往上的工艺我还没见过这样的,我们一直都是用脚本处理for lvs的netlist将这两个pin加进去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