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全定制的ASIC能不能用UVM去验证呢?

楼主(2017-08-09):
如果有,需要哪些其他的流程?

网友:
UVM是验证方法学,当然可以使用ASIC或者COT流程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could you explain in details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Thank you very much for responding.I want to learn more verification

   what are ASIC或者COT流程, could you explain in details

网友:
当然可以 小至模块 大至系统 都能用 以前验证语言太多 复用性太低 UVM只是让复用性提高 才不会一下VMM 一下 OVM 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