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cadence 安装问题

楼主(2017-08-10):
在安装cadence的时候,遇到下面这个问题

On a 64-bit Linux host, you probably needto install a 32-bit library

libp11-kit-gnome-keyring before you can runthis step, e.g. on Ubuntu

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 to install thislibrary:

sudo apt-get installlibp11-kit-gnome-keyring:i386

我的机器是64位的CentOS,请问该如何下载这个32-bit library呢?

网友:
就照著他說地去安裝sudo apt-get installlibp11-kit-gnome-keyring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但是显示在CentOS 下,sudo: apt-get:找不到命令,这个该怎么办呢

网友:
yum install  installlibp11-kit-gnome-keyring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显示没有可用的软件包 libp11-kit-gnome-keyring

网友:
你到底是裝centos 哪版,cadence哪個tool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CentOS 7还有cadence IC617

网友:
這樣就比較麻煩 我記得論壇 有人這樣裝過 你可以找看看

网友:
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,我是centos6.7,安装IC617,用yum install 文件,出现没有这个包

网友:
试试看 yum -y install gnome-keyring.i686

如果没有就 yum search gnome-keyring 先查出 keyring 完整套件名称 再 yum install 完整套件名

网友(2017-10-28):
请问楼主解决了吗,遇到同样问题

网友:
请问楼上各位问题解决了吗?遇到同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建议先学习下Centos基本知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Centos安装相应的32位库即可,一般CadenceIC安装教程也都有提及

网友(2018-03-06):
路过,学习下,非常感谢!

网友:
请问有没有Centos安装教程 不会安装呀

网友(2018-05-08):
啊,兄弟我告诉你,跟你一样,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,找了半天网上都没答案。
其实不用装这个傻x玩意,直接在window下运行.bat生成license,复制进centos就可以用了。
我已经运行起来了。

网友(2018-09-30):
请问楼主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请问楼主解决了吗?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

网友(2018-11-08):
有个很全的教程,跟着上面一步一步来就可以了

网友(2019-05-25):
可以用window生成这个license.dat文件再传输到linux里的那个文件夹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