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使用时钟频率来避免I2C设备看到I3C的载荷

楼主(2017-08-10):
在一个系统中,可能有3种总线配置:

1.
I3C总线,即总线上所有的设备都是I3C兼容的。

2.
快速混合总线,即总线上I3C设备和I2C设备同时存在,但是I2C设备是被允许有限功能的,并且必须有I2C 50nS低通滤波器。

3.
低速混合总线,也称有限总线,即总线上I3C设备和I2C设备同时存在,但是I2C被限制为有限功能,且没有50nS低通滤波器。

总线设计者的选择影响I3C SDR总线的速度,也影响HDR可以在什么样的频率下工作。

在混合总线上应用占空比调整技术获得具有更低影响的速度

在净I3C总线上允许范围内可以自由变换频率。但是,在快速混合总线上希望使用一个高于I2C设备的速度通讯,则必须充分利用低通滤波器,例如必须保证高电平期小于低电平期以保证传统I2C设备看不到SCL的高电平期。因此,传统的I2C只会看到SCL始终为低电平。

但是,混合快速总线也可以通过改变SCL的占空比来调整有效频率、这样就允许更低的数据速率,例如可以适应某些必须调低速率才能正常工作的设备。

在此种模式下,SCL高电平期绝对不可以超过tDIG_H_MIXED,即保证其低于低通滤波器50nS的范围。但是低电平期可以在允许的I3C时钟频率范围内进行任意延长。

1SCL高电平为40nS,低电平为280nS,形成总共为320nS的周期,频率为3.125MhZ

2:为了保证I2C的低通滤波器能够将SCL识别为低电平,40nS的高电平可以配合80nS的低电平形成一个120nS周期时钟,频率为8.3MhZ

这种调节机制带来三大好处:

l
在极大提高SDRHDR速率的同时还能保持对I2C设备的不可见

l
延长低电平期,保证I2C设备的低通滤波器将SCL识别为低电平

l
Master可以很简单得产生这些讯号,同时不会影响I3C Slave

网友A(2023-03-29):
你好,I3C为什么可以达到那么高的速度,是有两根数据线吗?

网友(2024-02-05)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I3C为什么可以达到那么高的速度,是有两根数据线吗?

个人没记错的话,因为I2C的时钟线是开漏,要外部上拉电阻,所以速率不能太快;I3C的时钟线是推挽,可以内部输出高电平,速率就可以比前者快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