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ndence spectre 仿真PSS问题请教

楼主(2017-08-10):
仿真项如pss,pac,跑完仿真后,direct plot/main form中,却没有内容,这是怎么回事呢?
请不吝赐教呢,谢谢啦!

我在用pss跑chopper 运放,如果时钟外部给,pss能跑起来;在shot frequency 取值一样的情况下,如果用内部时钟跑,就不收敛了!这什么情况,有亲遇到这样的情况吗?

楼主:
FFATAL报告:Assertion failed in file 'devices_cmi50.cc' at line 113
可是该器件在其他仿真中是没有问题的
而且,这个问题有时候是出现有时候不出现

楼主:
为什么我用理想时钟时pss能跑起来的,换了时钟电路,再换回理想时钟,同样的设置就跑不了?什么鬼!

网友(2021-11-22):
你好,请问收敛问题后来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