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olphin

楼主(2017-08-10):
不知道有沒有,新版dolphin license 可以跑smash sled的

网友:
没有软件试

网友:
要有软件   xx不难

楼主:
他們官網 就可以直接下載,只是要產生License&ECC patch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有试用license吗
   license server现在没问题 但是DENIED: "SMASH_kernel" cola@node06  (This platform not authorized by license. (-89,337))

[user01@node06 ~/Desktop]$ smash2:06:23 (dolphin.d)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1.13.1.3 build 176483 x64_lsb
2:06:23 (dolphin.d) lmgrd version 11.14, dolphin.d version 11.13

2:06:23 (dolphin.d) SLOG: Summary LOG statistics is enabled.
2:06:23 (dolphin.d) SLOG: FNPLS-INTERNAL-CKPT1
2:06:24 (dolphin.d) SLOG: VM Status: 1
2:06:24 (dolphin.d) SLOG: FNPLS-INTERNAL-CKPT2
2:06:24 (dolphin.d) Server started on node06 for:
SOCHLE_sled

2:06:24 (dolphin.d) SOCHLE_slednet
SOCHLE_discovery SMASH_discovery
2:06:24 (dolphin.d) SMASH_viewer
SMASH_batch
SMASH_assert

2:06:24 (dolphin.d) SMASH_kernel
SMASH_spice
SMASH_abcd

2:06:24 (dolphin.d)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
2:06:24 (lmgrd) dolphin.d using TCP-port 53916
2:06:24 (dolphin.d) SLOG: Statistics Log Frequency is 240 minute(s).
2:06:24 (dolphin.d) SLOG: TS update poll interval is 600 seconds.
2:06:24 (dolphin.d) SLOG: Activation borrow reclaim percentage is 0.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 === Vendor Daemon ===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 Vendor daemon: dolphin.d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 Start-Date: Wed Aug 16 2017 02:06:24 CST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 PID: 23690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 VD Version: v11.13.1.3 build 176483 x64_lsb ( build 176483 (ipv6))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 === Startup/Restart Info ===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 Options file used: None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 Is vendor daemon a CVD: No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 Is TS accessed: No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 TS accessed for feature load: -NA-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 Number of VD restarts since LS startup: 0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 === Network Info ===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 Listening port: 53916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 Daemon select timeout (in seconds): 1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 === Host Info ===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 Host used in license file: node06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 Running on Hypervisor: VMWare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 LMBIND needed: No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 LMBIND port: -NA-
2:06:24 (dolphin.d) (@dolphin.d-SLOG@)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2:07:05 (dolphin.d) TCP_NODELAY NOT enabled
2:07:05 (dolphin.d) DENIED: "SMASH_kernel" user01@node06  (This platform not authorized by license. (-89,337))
2:07:05 (dolphin.d) DENIED: "SMASH_discovery" user01@node06  (This platform not authorized by license. (-89,337))
2:07:05 (dolphin.d) DENIED: "SMASH_viewer" user01@node06  (This platform not authorized by license. (-89,337))
2:07:05 (dolphin.d) DENIED: "SMASH_discovery" user01@node06  (This platform not authorized by license. (-89,337))

网友:
INCREMENT SOCHLE_sled dolphin.d 2017.12 31-jan-2018 1 F33F4AE17D64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80982871@qq.com PLATFORMS=x86_64 \
        vendor_info=80982871@qq.com dist_info="80982871@qq.com " \
        ck=140 SIGN=17DF6732B8B4
INCREMENT SOCHLE_slednet dolphin.d 2017.12 31-jan-2018 1 F532F2E50C29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80982871@qq.com PLATFORMS=x86_64 \
        vendor_info=80982871@qq.com dist_info="80982871@qq.com " \
        ck=117 SIGN=9568DB44FD82
INCREMENT SOCHLE_discovery dolphin.d 2017.12 31-jan-2018 1 \
        7094CA9F7D93 VENDOR_STRING=80982871@qq.com PLATFORMS=x86_64 \
        vendor_info=80982871@qq.com dist_info="80982871@qq.com " \
        ck=160 SIGN=8022CE4ADC02
INCREMENT SMASH_discovery dolphin.d 2017.12 31-jan-2018 1 \
        2171B15A831F VENDOR_STRING=80982871@qq.com PLATFORMS=x86_64 \
        vendor_info=80982871@qq.com dist_info="80982871@qq.com " ck=81 \
        SIGN=8CACE89E9876
INCREMENT SMASH_viewer dolphin.d 2017.12 31-jan-2018 1 A9B0ED921A73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80982871@qq.com PLATFORMS=x86_64 \
        vendor_info=80982871@qq.com dist_info="80982871@qq.com " ck=73 \
        SIGN=C67CD22ED252
INCREMENT SMASH_batch dolphin.d 2017.12 31-jan-2018 1 B9F0DBCB7DC7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80982871@qq.com PLATFORMS=x86_64 \
        vendor_info=80982871@qq.com dist_info="80982871@qq.com " \
        ck=186 SIGN=60F68A366ADC
INCREMENT SMASH_assert dolphin.d 2017.12 31-jan-2018 1 FC1D8AE76117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80982871@qq.com PLATFORMS=x86_64 \
        vendor_info=80982871@qq.com dist_info="80982871@qq.com " \
        ck=151 SIGN=7C02D3A65854
INCREMENT SMASH_kernel dolphin.d 2017.12 31-jan-2018 1 E227F66815D8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80982871@qq.com PLATFORMS=x86_64 \
        vendor_info=80982871@qq.com dist_info="80982871@qq.com " ck=91 \
        SIGN=09A52B6209A2
INCREMENT SMASH_spice dolphin.d 2017.12 31-jan-2018 1 3ECF8980F11C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80982871@qq.com PLATFORMS=x86_64 \
        vendor_info=80982871@qq.com dist_info="80982871@qq.com " \
        ck=122 SIGN=888CABDA5304
INCREMENT SMASH_abcd dolphin.d 2017.12 31-jan-2018 1 43B8EC533721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80982871@qq.com PLATFORMS=x86_64 \
        vendor_info=80982871@qq.com dist_info="80982871@qq.com " \
        ck=116 SIGN=9BC13DC8D2EC
INCREMENT SMASH_verilog dolphin.d 2017.12 31-jan-2018 1 46096ADDF22D \
        VENDOR_STRING=80982871@qq.com PLATFORMS=x86_64 \
        vendor_info=80982871@qq.com dist_info="80982871@qq.com " \
        ck=174 SIGN=28BC94AC1496
INCREMENT SMASH_behavioral_verilog dolphin.d 2017.12 31-jan-2018 1 \
        35F8811C9276 VENDOR_STRING=80982871@qq.com PLATFORMS=x86_64 \
        vendor_info=80982871@qq.com dist_info="80982871@qq.com " \
        ck=153 SIGN=2C819E5E9B0C

楼主:
這是範例license 麻煩了,謝謝
#Distributor: DOLPHIN Integration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 License data SLED 3.0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
# License data for feature "SLED Discovery"
FEATURE SOCHLE_discovery dolphin.d 300.0 01-feb-2018 uncounted \
    05338D926FDA VENDOR_STRING="Missing EDA Links" \
    HOSTID=111111111112 vendor_info="asdfsdf " dist_info="DOLPHIN \
    Integration" ck=123 SIGN=2443BF54C742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 License data SCROOGE 4.0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 License data for feature "SCROOGE Discovery"
FEATURE SCROOGE_discovery dolphin.d 400.0 01-feb-2018 uncounted \
    A4B7000AE285 VENDOR_STRING="Missing EDA Links" \
    HOSTID=111111111112 vendor_info="asdfsdf " dist_info="DOLPHIN \
    Integration" ck=124 SIGN=D8E2741EEE24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 License data SMASH 7.0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
# License data for feature "SMASH Discovery"
FEATURE SMASH_discovery dolphin.d 700.0 01-feb-2018 uncounted \
    3C616F0C8A1E VENDOR_STRING="Missing EDA Links" \
    HOSTID=111111111112 vendor_info="asdfsdf " dist_info="DOLPHIN \
    Integration" ck=58 SIGN=AE4BE21E5578

楼主:
#Distributor: DOLPHIN Integration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 License data SLED 3.0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
# License data for feature "SLED Discovery"
FEATURE SOCHLE_discovery dolphin.d 300.0 01-feb-2018 uncounted \
    05338D926FDA VENDOR_STRING="Missing EDA Links" \
    HOSTID=111111111112 vendor_info="asdfsdf " dist_info="DOLPHIN \
    Integration" ck=123 SIGN=2443BF54C742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 License data SCROOGE 4.0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 License data for feature "SCROOGE Discovery"
FEATURE SCROOGE_discovery dolphin.d 400.0 01-feb-2018 uncounted \
    A4B7000AE285 VENDOR_STRING="Missing EDA Links" \
    HOSTID=111111111112 vendor_info="asdfsdf " dist_info="DOLPHIN \
    Integration" ck=124 SIGN=D8E2741EEE24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 License data SMASH 7.0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
# License data for feature "SMASH Discovery"
FEATURE SMASH_discovery dolphin.d 700.0 01-feb-2018 uncounted \
    3C616F0C8A1E VENDOR_STRING="Missing EDA Links" \
    HOSTID=111111111112 vendor_info="asdfsdf " dist_info="DOLPHIN \
    Integration" ck=58 SIGN=AE4BE21E5578

网友:
# License data for feature "SLED Discovery"
FEATURE SOCHLE_discovery dolphin.d 300.0 01-dec-2018 uncounted \
        DA8B2F15A3E2 VENDOR_STRING=80982871@qq.com HOSTID=ANY \
        vendor_info="80982871@qq.com " dist_info=80982871@qq.com \
        ck=159 SIGN=7595E244B368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 License data SCROOGE 4.0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 License data for feature "SCROOGE Discovery"
FEATURE SCROOGE_discovery dolphin.d 400.0 01-dec-2018 uncounted \
        D85787D40493 VENDOR_STRING=80982871@qq.com \
        HOSTID=ANYvendor_info="80982871@qq.com ck=99 SIGN=3E640ADE1F4A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 License data SMASH 7.0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
# License data for feature "SMASH Discovery"
FEATURE SMASH_discovery dolphin.d 700.0 01-dec-2018 uncounted \
        020288D76AAE VENDOR_STRING=80982871@qq.com HOSTID=ANY \
        vendor_info="80982871@qq.com " dist_info=80982871@qq.com \
        ck=101 SIGN=6C4AD3D439A0
FEATURE SMASH_kernel dolphin.d 700.0 01-dec-2018 uncounted \
        1714E5689EEE VENDOR_STRING=80982871@qq.com HOSTID=ANY \
        vendor_info="80982871@qq.com " dist_info=80982871@qq.com \
        ck=114 SIGN=79A79CEA1018
FEATURE SMASH_viewer dolphin.d 700.0 01-dec-2018 uncounted \
        5C9C0BB4CEF1 VENDOR_STRING=80982871@qq.com HOSTID=ANY \
        vendor_info="80982871@qq.com " dist_info=80982871@qq.com \
        ck=168 SIGN=4A22B9DE4522

楼主:
雖然sled還是沒辦法存檔案,還是謝謝desinstart的熱心幫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