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果一个信号定义成时钟(create_clock)了,然后又作为数据会怎么样?

楼主(2017-08-10):
如果一个信号定义成时钟(create_clock)了,然后又作为数据会怎么样?可以这样做吗?

网友:
PT  has its own grammar! It will be error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Thank you for the response

网友:
当然可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但是实际上有这么用的,
把一个input port (create_clock)定义成时钟,又作为数据用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需要做什么特殊处理吗?

网友:
信号后面用两个buffer一分为二成两个分支,其中一个buffer分支输出点定义为时钟,另一路buffer输出当作数据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谢谢你的答复!   但是如果不这么处理,会出问题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这要看你的设计目的!若是仅作普通数据使用,无其他要求,没有啥需要特殊处理的!

网友:
这样的设计不怎么常见,一般是避免这样子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