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, layout, bindkey

楼主(2017-08-10):
求大牛告知一下,我如果要弄三个快捷键,分别实现的功能是:水平翻转,垂直翻转,还有调一个nmos管。
请问怎么实现,是在virtuoso 的layout环境下。

还有怎么去查这些功能的环境变量,一般在哪个文件里?

谢谢谢谢!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zi ji ding yi xia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hen jian dan de 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也觉得很简单的,可是就是不知道那些功能的变量怎么写, 能私信个吗?谢谢!

网友(2018-10-17):
我也想知道,没人解答

网友B:
virtuoso ciw option→log filter。。。全部勾选上,然后再去做你想做的动作都会在ciw中显示对应操作,然后再设置成快捷键就好了

网友(2021-11-02):
引用 网友B:
virtuoso ciw option→log filter。。。全部勾选上,然后再去做你想做的动作都会在ciw中显示对应操作,然后 ...

感谢!大哥给出了最根本的方法,我去试试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