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Power Clamp Cell和Pad cell的问题求助

楼主(2017-08-10):
使用tsmcN65工艺,在流片的时候用错了PAD和Clamp Cell(Library是tpan65gpgv2od3)我设计的电路用的是3.3V的管子,PAD和Clamp Cell用的是for core voltage的(1V),当时仿真也没有报错
测试的时候发现芯片漏电,电源电压没办法加到3.3V,才检查出这个问题。

Clamp Cell的电路图如下:

我的问题如下:
①Clamp Cell里有个源漏直接接VSS和VDD的1V的管子nch_hvt,沟长是130n。我对它单独仿真,漏源电压VDS大于5,6V,Cadence都不会报错,只有栅源电压大于6V,才会有个warning:
WARNING(CMI-2375):M0:Vgs has exceeded the oxide breakdown voltage of ‘vbox’ = 6V。
感觉有点颠覆我的认知,难道1V的管子能够承受5,6V的电压吗?
我看datasheet上的DC operating bias conditons说的是:|Vgs|:0-1.2Vdd, |Vds|:0-1.2Vdd,|Vbs|:0-1.2Vdd

②VDS大于一定的值,就会发生punch through的吧?。我测试的时候是电源电压>2.8V时,漏电明显增加,而且时间越久,漏电越多,感觉已经不是雪崩击穿,是热击穿了。断电之后再上一个低于2.8V的电压,漏电明显就比之前大多了。

③为什么仿真仿不出来这个问题?? 难道是因为仿真时间太短了? 一般仿瞬态也就仿个几十us,好像最多也只能仿10+ms

谢谢大神解答

网友:
栅氧上加了overstress的电压,会有电子不断破坏栅氧完整性,此时看到阈值的偏移或较小漏电,可以称之为软伤,随着时间积累,出现较大的漏电或者干脆gate与silicon层短路,就发生硬伤了

网友:
EOS 的一种

网友:
仿真看不到很正常啊
器件的电压匹配,肯定是设计者自己去考虑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