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SPEED2000做ERC流程问题

楼主(2017-08-10):
请教个问题,我把BGA芯片的PKG基板和PCB merge在一起,用speed2000座ERC Trace Impedance/Coupling/Reference Check流程,想看一只到芯片die的PIN的的trace阻抗分布和耦合。但发现PCB和PKG的叠层不一样,怎么能设置不同的stackup?谢谢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搞错了,merge一个PKG之后,会在原来PCB stackup上增加PKG的层次信息,抽取也会根据PCB和PKG的stackup做做,得到的结果应该是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