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:xilinx pcie ep例子工程不能为windriver识别

楼主(2017-08-11):
最近在学习pcie,用ISE14.7生成了一个pcie 4lane gen2的EP core,然后根据实际板子的布线修改了时钟,复位等管脚位置。
这个例子程序到板子,pcie ep不能被win7下安装的windriver识别出来。link up没有成功,检查lssm,发现是8。

但是却有以下现象:
a. 在linux下,这个例子工程可以被识别。
b. 如果这个板子下载了一个别人功能正常的pcie程序,别人的程序可被windriver识别出来。在不关PC的情况下下载例子工程的程序,发现可以link up,windirver下的信息仍然是别人pcie的信息,但是在PC 管理硬件下点击刷新硬件变化后,windirver里面的信息(vendor ID/device ID)就这是个例子工程的信息了。

描述的很乱,请大牛指导为什么开始时training不成功。 因为从linux可以link up来看,例子工程也没啥问题呀。

谢谢大家~

网友:
你好,我也没做过,我在想几个问题
1. lssm=8代表啥? 如果确定是link的问题,可以尝试先跑G1试试
2. 在windows刷新列表的时候,我猜window去读取了板子中的信息,说明此时的通讯是正常的,此时跑在什么速度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lssm写错了,应该是LTSSM就是link过程中的状态列表。

先用别人的程序完成training,然后再下载我的程序,windows应该不会再次training了,能读出正确的space空间,说明线路没有问题,所以不清楚我的程序为什么不能link.

谢谢你的回复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LSSM写错了,应该是LTSSM,就是training过程中的状态信息。

我的程序自己在windows下不能link, 但是先用别人的程序training后再下载我的程序,能正确读取vendorID/Device ID,说明我的通路也没有问题呀,不知道为啥不能link.

网友:
你直接重启电脑是否可以识别?看看你的LTSSM状态机是否进入了L0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所以,你可以解释一下LTSSM=8,代表什么状态不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重启动过电脑,还是进入到ltssm进入到08,就不走了。
请教一下,大家都是用什么调试的pcie呢?PC机只有开机时才training一次,但是由于pcie板卡是pc机供电,所以还没有等我启动chipscope了,training的动作就做完了,或者成功或者失败,只有最后的结果,没有办法抓中间的状态变化。

请问有什么办法不重启电脑,就能叫电脑按照我们想要的进行一次training呢?需要什么软件吗?

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个你可以看下xilinx的文档pg054

ltssm=8 就是• 8: Polling Compliance, Send_Pattern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Hi 对于polling.compliance, 有,a test probe(of 50 Ohms impedance) or a 50 Ohm impedance to ground hooked to the transmit pair on any lane causes the device to enter polling,compliance.
    这个是一个测试模式,此时device会连续不断的发送固定的pattern,用来测试一些硬件参数。我感觉就是硬件板卡没有检测到有lane连接上来....
    额...顺便问问,难道不支持热插拔,

网友:
试试延长reset的有效时间,自己多做一些dela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