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下图两种上电平转换电路的区别

楼主(2017-08-11):
都是用在高速的serdes里头的,小弟仿真出来发现A类的PVT更好,但是不清楚为什么,应用场景40工艺 电压1.1转1.5 ,速度1-2G第一种似乎corss-couple正反馈更容易(因为栅电压更低)

网友:
这类level shifer,速度限制在PMOS,第一种的PMOS gate 处于更低点,速度更快

网友:
A的功耗大不少吧?有静态功耗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好,这种的rLs应该怎么分析呢,因为crosscouple A的静态工作点低所以正反馈更容易,所以达到正反馈需要的最小差分输入电压就越小,所以更快? 不知道这么分析,另,除了crosscouple跟电流镜的ls还有哪些快速的ls呢,谢谢回复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确实在pros vth小的corner下会有功耗,请问有没有更好的结构呢,谢谢回复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这类电路,查专利就能搜出很多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好的,我去找一下,谢谢老师

网友(2017-11-25):
qq:390010894  请问这两个结构是在哪找到的?我想读一下

网友(2022-05-30):
请教下这两个电路的原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