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IP封装里的芯片必须是裸片吗

楼主(2017-08-11):
我有一个FLASH已经封装好了可不可以用SIP封装和其他芯片封在一起,求大神解答。

楼主:
有大神解答吗

网友(2017-09-20):
封装好的还要往SiP里面放,那最终要多大啊。可以是可以,不过建议还是一次MOLDING的好。放里面可能会出现分层。

网友(2017-11-13):
应该是不可以

网友(2018-02-06):
可以的。
目前封装形式已经不拘泥了,想怎么封就怎么封。搞样品基本都没问题。但由于体积的增大,许多模具可能会不适用,需要新开模具,费用增加很多。

网友:
Sip封装可以采用成品封装,但需要考虑到体积大小和散热问题。

网友(2018-12-13):
不一定是裸片

网友:
有些裸die是可以拿到的,只要有足够大的需求, 供应商还是可以卖的, 如果一个模块有足够大的量,可以封在一起,即使没有裸di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