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这种状态机综合出来是什么结果,大家来看下。

楼主(2017-08-11):
一般状态机的写法是这样的:

module tradition_state_machine(
    input               clk     ,
    input               rst_n   ,
    output reg [3:0]    state
);

reg [3:0] next_state;
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 begin
    if(rst_n == 1'b0)
        state <= 4'b0001;
    else
        state <= next_state;
end

always @(*) begin
    case(state)
    4'b0001: next_state = 4'b0010;
    4'b0010: next_state = 4'b0100;
    4'b0100: next_state = 4'b1000;
    4'b1000: next_state = 4'b0001;
    default: next_state = 4'b0001;
    endcase
end

endmodule

如果是这样写呢:

module new_state_machine(
    input               clk     ,
    input               rst_n   ,
    output reg [3:0]    state
);

reg [3:0] next_state;
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 begin
    if(rst_n == 1'b0)
        state <= 4'b0001;
    else
        state <= next_state;
end

always @(*) begin
    case(1'b1)
    state[0]:   next_state = 4'b0010;
    state[1]:   next_state = 4'b0100;
    state[2]:   next_state = 4'b1000;
    state[3]:   next_state = 4'b0001;
    default:    next_state = 4'b0001;
    endcase
end

endmodule

这种写法是不是和这样是等价的呢?

module ifelse_state_machine(
    input               clk     ,
    input               rst_n   ,
    output reg [3:0]    state
);

reg [3:0] next_state;
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 begin
    if(rst_n == 1'b0)
        state <= 4'b0001;
    else
        state <= next_state;
end

always @(*) begin
    if(state[0])        next_state = 4'b0010;
    else if(state[1])   next_state = 4'b0100;
    else if(state[2])   next_state = 4'b1000;
    else if(state[3])   next_state = 4'b0001;
    else                next_state = 4'b0001;
end

endmodule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可以用DC试试,你这种one hot编码方式,结果应该一样吧

网友:
case(1)应该是case(1'b1)吧

网友:
我比较倾向第一种写法,这种common代码,别出花样,第一种简单清晰。

网友:
這就是one hot coding,在FPGA design 上非常適合
但是樓主的寫法兩個其實不相等
因為
(status == 4'b0001) != (status[0]  == 1'b1)

网友:
第二种写法是不符合语法的。

网友:
第一种和第二种case对应的state的有效状态数量显然不一样;
第三种 if else 是有优先级的,与case结构有明显区别。